PADS 2007 中网络标号与铺铜问题

楼主(2011-01-14):
请问:
问题1:用LOGIC画原理图除了用off-page连接网络外,还可以怎么填加网络标号?而且使用off-page经常出现以下的警告呢,好多啊,怎么解决啊?
Line 36 , Section *DEL_ATTRIBUTE*
"Comment"
ARNING: Processing command to delete attribute "Comment" from Component J11.
*          The attribute is also inherited from Decal 302S-60P.
*          The change is not fully reconciled for cases where the schematic
*          does not support hierarchical attributes.
Line 38 , Section *DEL_ATTRIBUTE*
"Comment"
* WARNING: Processing command to delete attribute "Comment" from Component L1.
*          The attribute is also inherited from Decal L-9UH/1A(3.5).
*          The change is not fully reconciled for cases where the schematic
*          does not support hierarchical attributes.
问题2:在PCB中,某些元器件的某个脚与大面积铜连接(类似于原理图中的总线),该怎么实现呢,是使用copper 还是copper  pour?又或者其他的。
   谢谢!

楼主:
怎么都没有人帮忙回答啊

网友:
2,用copper pour比较好,可以自动避让不同网络与规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