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99怎样做这个焊盘?

楼主(2011-01-14):
机械层这条线我只是为了说明效果随便画上去的。它的实际效果是用来焊盘开缺(浸锡时这个焊盘孔不会被锡封住,注意不是板开缺) 焊盘上的一条线不见了。以那个蓝色的为准吧。

网友:
你在solder mask层把焊盘上不要的部分覆盖上就OK了!生产出来的就是你要的那种蓝色效果!

网友:
应该在paste mask这个层上做设置,就是焊盘开窗做成你想要的形状,solder mask 也要相应的设置

网友:
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钢网层一般用于SMT贴片,生产的时候用不到钢网层,可以不需要设置!

网友:
我说的焊盘开窗不是网板的意思,而是paste这个层的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