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ndence 15.7和16.2如何在同一台电脑上共存??

楼主(2011-01-14):
Candence 15.7和16.2如何在同一台电脑上共存?安装以后就一个都不可以使用。请问高手。指点。

网友:
我现在也没弄明白怎么让15.7和16.3共存!

网友:
所有版本都可以在1台机器上共存

网友:
    3楼的正解!

网友:
    怎么搞的嘛?也不说明一下

网友:
    安装后有一个switchversion的小工具,想要用哪个版本就切换一下,相当方便

网友:
    可以转换...switch

网友:
    大哥,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我想将15.7 和16.3放在一个电脑上来用,不知道群里面的大哥那个可以给出详细的切换方案,谢谢。

楼主:
    已经解决。只要安装在不同的盘,九可以使用了。

网友(2011-03-14):
    自行更改路徑,存成bat 檔

set CDSROOT=C:\Cadence\SPB_16.3
    set CHDL_LIB_INST_DIR=C:\Cadence\SPB_16.3
    set CONCEPT_INST_DIR=C:\Cadence\SPB_16.3
set HOME=E:\WORK163
set Path=%SystemRoot%\system32;%SystemRoot%;%SystemRoot%\System32\Wbem;C:\PROGRA~1\ULTRAEDT;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specctra\bin;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pcb\bin;C:\Cadence\SPB_16.3\share\pcb\selfstudy\bin;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jre\bin;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libutil\bin;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bin;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fet\bin;
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pcb\bin\allegro.exe

orcad 的

set CDSROOT=C:\Cadence\SPB_16.3
    set CHDL_LIB_INST_DIR=C:\Cadence\SPB_16.3
set CONCEPT_INST_DIR=C:\Cadence\SPB_16.3
    set Path=%SystemRoot%\system32;%SystemRoot%;%SystemRoot%\System32\Wbem;C:\PROGRA~1\ULTRAEDT;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specctra\bin;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pcb\bin;C:\Cadence\SPB_16.3\share\pcb\selfstudy\bin;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jre\bin;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libutil\bin;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bin;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fet\bin;
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capture\capture.exe

楼主:
    本人已经找到答案。安装在不同的盘符下就可以使用共存了。

网友:
安装在哪里都可以共存……

网友(2011-11-29):
    刚刚同时安装了15.7和16.3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