灌注flood 覆铜copper pour和贴铜copper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1-01-14):
    各位大侠,帮帮忙,不是很明白
    他们各有什么用途?

网友:
    覆铜可以根据规则,在flood时自动避让。copper则不能。

楼主:
    覆铜copper pour出现这个问题了

然后用plane area 然后再flood就没问题

楼主:
    我记得教程里面是可以的

楼主:
    哦,不可以哦,只能在布线层覆铜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是因为你在层设置的那边选择了Split/Mixe,所以你在覆铜的时候得选择Plane  Area ,如层设置那边选择的是 No  Plane 那么覆铜的时候就选择copper pour

网友:
    层设置的那边选择了Split/Mixe ,到Assign里面设置你所要覆的网络

网友:
    是正负片的区别吧?层设置默认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