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的问题!

楼主(2011-01-14):
请教如图

为什么我的板子上的孔变成这样了,里面与外面没有色差。
1、不是网络设置成这样的颜色。而是整块板上的所有孔都是这样了。
2、我把这个文件拷贝到别的电脑里打开,一切正常。
不知道我那里设错了。如何恢复回来。

另有个问题请教
我在PCB中选中网络或元件,为什么在电脑下边没有显示网络或元件的
属性。

网友:
option-routing-show drill holes

网友:
第一个问题:option-routing-show drill holes
第二个问题:VIEW/status bar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!!
搞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多谢!!!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啊,又学了一步!

网友:
恩恩,有时候会出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