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1 导出的gerber,有些器件没有丝印。

楼主(2011-01-15):
我用pads9.1,导出gerber之后,发现部分器件少了丝印。

请问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吗?

CAM350是 v9.5。

其他的看起来都还正常。

谢谢!

楼主:
已经解决。

做封装的时候,画的outline 是TOP layer,而不是All layers
导出gerber的设置,丝印是从丝印层导出,但是由于做的封装的outline只在top层,所以导不出

网友:
不能太随意

网友A:
丝印做在top层是OK的.

我通常是放在all layer层.

如果是做在TOP层或top silkscreen层时,出光绘时要记得按下图勾选:

网友:
哈哈,我也经常会遇到有些器件没有丝印,不过我都是直接选中器件右键 Add New Label

网友:
是丝印框的层问题,为了保险起见,出GER文件时,TOP和SILKTOP层的OUTLINES最好都选上。和做封装的习惯有关系。

网友:
保险起见,还是做在all layer好点

网友(2013-04-07):
引用 网友A:
丝印做在top层是OK的.

我通常是放在all layer层.

感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