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朋友帮提供一个SKILL:能在PCB中查找元件和网络。

楼主(2011-01-15):
谢谢!

网友:
这个要用SKILL么?

楼主:
这个版块的人气还是可以的啊。

楼主:
那只能是高亮一个元件来查找。或者是设置一个快捷键,录一个高亮元件或网络的过程。
因为一步一步通过菜单命令来操作还真是不够快的。在PADS2007中只要输入SS_元件就可以找到元件,确实很方便。

网友:
参考附件skill,默认快捷键为s,直接在命令栏中输入 s 零件名/网络名 可以完成查找,代码如下

399 Bytes, 下载次数: 101, 下载积分: 贡献 -30 , 威望 -10

网友A:
先执行一般操作指令(如show element, move, add connect)等后, 在命令行输入net xxx (NetName)就可以寻找net, symbol xxx (SymbolRef)就可以寻找symbol。
若觉字数太多,可以透过alias缩短指令,如alias n net,然后记录在env配置文件中,就可以简化成 n xxx来寻找net

楼主:
感谢deargds! 你不仅是专家,还是设计高手中的行家!同时也谢谢ginoolu提供的方法!

网友(2011-03-04):
引用 网友A:
    先执行一般操作指令(如show element, move, add connect)等后, 在命令行输入net xxx (NetName)就可以寻找n ...

    不错啊,其实skill也就是把命令给集合了一下。

网友(2011-10-10):
    axlDBFindByName这个函数在15.5中不支持,请问哪个函数可以代替它?

网友:
    axlCmdRegister("s" 'x_search_net_comp)
    defun( x_search_net_comp (@optional (obj nil))
    let((db)
            if(obj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db = axlSelectByName("NET" obj)
                    unless(axlIsDBIDType(db) db = axlSelectByName("REFDES" obj))
                    when(axlIsDBIDType(db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HighlightObject(db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ZoomToDbid(db , 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Shell( "zoom out ")
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axlMsgPut("Error,No Arguments")
            )
    )
    )

    ;deargds@163.com
    ;www.eda365.com
 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以上是我查了SKILL的函数改成15.5可以用的代码,但是只能执行到高亮,不能把窗口中心和光标移到器件中心去,请版主帮我看看问题在那里,谢谢

网友:
    axlCmdRegister("s" 'x_search_net_comp)
    defun( x_search_net_comp (@optional (obj nil))
    let((db)
            if(obj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db = axlSelectByName("NET" obj)
                    SymbolId = car(db)
                    unless(axlIsDBIDType(SymbolI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ln( "no ne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= axlSelectByName("REFDES" obj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mbolId = car(db)
                    when(axlIsDBIDType(SymbolI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HighlightObject(db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ZoomToDbid(db , 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Shell( "zoom out ")
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axlMsgPut("Error,No Arguments")
            )
    )
    )
    ;deargds@163.com
    ;www.eda365.com
 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改好了。在15.5版本下可用

网友(2011-12-16):
    能使用在在16.3版嗎

网友(2016-04-22):
    谢谢deargds~~目前还没权限下载,先MARK!

网友:
牛人很多,一起学习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