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问题,帮忙看看怎么会事呀

楼主(2011-01-15):
运行POWERLOGIC时出现这个对话筐

网友:
因为你在用logic的时候,在原来保持的文件夹中移除了motro-ic,motor-tx的库.
解决方法:打开powerlogic,file->library
在library 管理器界面下,删除掉motro-ic,motor-tx.

网友:
JIMMY解析地非常正确  呵呵

楼主:
谢谢师父指教,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