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卡改成TF卡,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?帮看一下

楼主(2011-01-15):
5金币
RT  左边的SD卡改成右边的TF卡,我连了一些,不知道对不对,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?

网友:
要注意 J16 detect pin 的狀態, 是 NC (Normal close) 或是 NO (Normal open) , 相對應的 TF connector 的 detect pin 也要相同, 如果不相同又不改MOS的接線, TF 上面會沒有電壓.

楼主:
第一张图看不到右边的了,要点一下图片,才可以看到右边的内容。

网友:
J16卡座连接没有错,电源控制电路也正常连接,这个电路应该可以正常工作!!

网友:
detect pin没有连,看你的图的意思是用detect pin来开电的,如果不连,怎么会有电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