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TF卡的各个脚的说明

楼主(2011-01-15):
2金币
DAT0
DAT1
DAT2
DAT3
CLK
CMD
VCC
GNP
DETECT
PROTECT

网友:
针脚 名称 类型 描述
1 CD DAT3 I/O/PP 卡监测数据位3
MD PP 命令/回复
ss S 地
cc S 供电电压
5 CLK I 时钟
6 Css2 S 地
7 DAT0 I/O/PP 数据位0
AT1 I/O/PP 数据位1
9 DAT2 I/O/PP 数据位2
   DETECT   O   T卡检测脚
   PROTECT  I   T卡写保护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