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为何allegro16.3在建封装时无法自定义图纸大小,多谢。

楼主(2011-01-15):
请问为何allegro16.3在建封装时图纸大小选择other,但是无法改变extents中的值,请问如何解决,是我哪里设置不对么?多谢。

网友:
同求.....不知道是不是16.3的一个bug

网友:
    不觉得是bug 很随意的设置啊

网友:
    在来一个 说明问题

网友(2011-06-02):
  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完全破解啊?高手帮忙解决一下,谢了!

网友A:
    没结束当前命令……

网友:
    我也有这个疑问

网友:
    可以设置的,顺序问题吧

网友:
    找找自己的问题

网友:
    可以随便设置画布大小的

网友B:
    我曾经在16.3里面碰到不能两个一起改的问题
只能先设置X,确定后再进来一次设置Y,麻烦了点,但总算能设
后来发了那么多补丁不知道修复了没有

网友:
    其实是坐标原点的问题,你设超出了原点,当然改不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曾经在16.3里面碰到不能两个一起改的问题
    只能先设置X,确定后再进来一次设置Y,麻烦了点,但总算能设
 ...

这个不是问题,不需要补丁。

网友:
    这个不是问题,不需要补丁。我遇到过很多次,分别修改xy和width等为合适值,就可以修改了。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可能是我表述的不够清楚
同样的操作在15.7和15.5里面都没有问题,但在16.3里面却不行,所以才认为是bug。

网友(2011-09-14):
引用 网友A:
没结束当前命令……

怎样才能结束当前命令呢?是右键done?但是我还没有开始画图啊,进入界面我就开始设置图纸大小了。

网友:
你那个X Y处的是负值  比如:x -2000  y -3000 ,必须是负值 才行  估计你是输入的正数

网友D:
      在设置 之前要 先 结束 之前的命令  然后再设 X 后要敲一下回车 在 设置Y   在 敲回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在设置 之前要 先 结束 之前的命令  然后再设 X 后要敲一下回车 在 设置Y   在 敲回车

    哦!谢谢了。

网友(2011-10-25):
    应该是bug把 ,我也设置不了,不能改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可能是我表述的不够清楚

    对 估计是16.3的bug

网友(2011-12-14):
    你得把原点包含进去,并且原点不能在最边上,我也是试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