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7.9安装问题。求高手帮忙

楼主(2011-01-15):
高手帮忙啊,这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license不是最新的,可以重新生成!

楼主:
重生N变了,不行啊,license似乎是没有用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重生N变了,不行啊,license似乎是没有用的

生成License 完后还要将EE7.9路径下的MGLS.DLL全部替换

网友:
应该是没有替换,替换一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