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原理图问题

楼主(2011-01-16):
做线路图元件时保存元件时出现这样的对话筐Warning: Pin Mapping is no longer needed - all pin numbers in part type and decal are
equivalent.怎么会事呀

网友:
你用的什么软件?这是个警告!

楼主:
用的是pads logic,这个警告代表什么意思呀。不理它对以后画线路图有影响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:
还不是很清楚哟,详细点哟

网友:
5楼的方法正确!
   去掉管脚影射前面的钩!那个选项是用在数字管脚和数字+字母的混合管脚之间影射的(如原管脚是1-100,影射为A1,A2……G10或反过来的情况)一般不使用!详细可以看教程!或查找help里的帮助文档。

楼主(2012-06-08):
哦,谢谢了哦大师们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