折腾了一个晚上就是不能调用焊盘呢?

楼主(2011-01-16):
在公司作了个通孔焊盘,拿回来用可以用,后来我删掉了,在家里自己又做一个,结果死活不能调用,命令窗口那提示加载PAD有问题,然后改在笔记本电脑上做也是不能调用来做PCB封装,调其它自己做的表贴焊盘则正常,似乎可以排除软体问题,最后看了两于博士的通孔焊盘视,第二遍硬是一步一步跟着做,参数都设得一样,结果还是不行.我已崩溃了......有谁遇到这样的问题吗?有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吗?

网友:
库路径设置问题吧。。。

网友A:
    检查焊盘路径是否正确.

网友:
    是不是在设置里面没有把那个孔add进去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焊盘路径是否正确.

已解决,是路径问题,把flash当成焊盘来关联了.谢谢各位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