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2的Capture的工具图标变小了,怎么办?

楼主(2011-01-17):
我的16.2的capture图标变小了,如下图查找图标都看不清了,卸载了且删除cadence整个文件夹再重装也没有用,不知怎办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OrCAD工具拦图标变小问题可能是非正常退出程序造成的。修改注册表键值:HKEY_CURRENT_USER\Software\OrCAD\CaptureWorkSpace\16.3.0\Software\OrCAD\CaptureWorkSpace\16.3.0\WorkState_v1_2\ToolBarMgr\LargebuttonFalseTrue
我的是WinXP Allegro16.3的,将上述注册表中的16.3.0改为16.2.0即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哈哈~好了,真是太感谢了!也提醒有这种形况的各位,改之前要先关了Capture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以前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,也曾为此苦恼过。所以我非常同情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,能帮助大家解决问题,我也很欣慰。

网友:
    谢谢"交流",前段时间也遇到了同样问题,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方法,这下终于解决了,太谢谢了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多谢!!

网友(2013-03-08):
    这都可以,学习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