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elp-- PADS licensing error !!!

楼主(2011-01-17):
我的pads2007出现如下的错误,
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
就是在启动的时候提示:
licensing error:
the system date appears to have been set back.Cannot continue. please correct the system date/time and restart the application
比如今天是2011年1月17日,我设置为2011年1月26日就不会出错
上周五用的还好好的,今天早上9点多安装Autocad2007的时候还是17号,到10点多发系统时间一下子跳到26号了,在改回来PADS请打不开了,提示如上的问题。
恳请各位大侠指点。

网友:
重新破解一次试试!

网友:
這跟破解無關,因系統時間被更動所以造成這樣,必須把pads相關檔案的時間改回來就可以.

楼主:
请问在那里改掉,要把pads的所用档案都改掉吗?

网友:
使用Total Commander \命令\搜索文件\高級\設定要搜索文件的時間範圍,如2011年1月25到2011年1月26日,他就會列出所有這範圍時間的檔案,再用\文件\改變屬性把所有超過時間的檔案更正過來,這樣就可以了.

楼主:
谢谢楼上,我试试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