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9.4原理图产生的网络表*.NET,PCB中怎么导进来.

楼主(2011-01-17):
AD9.4原理图产生的网络表*.NET,PCB中怎么导进来.用FILE---import不能导.请问怎么导的呀.

网友:
新建一个PCB,然后点右键,使用show difference即可导入!

网友:
原理图和pcb放在一个工程下面,根本用不着导什么网络表啦,这谢都是很基本的,网上都有教学视频,下载些看看

楼主:
erictt0523 你说的是用同步器导,那个方法我知道,我想PROTEL有两种方法.按理AD也会有呀.

楼主:
show difference导不进呀,只是比较了一下而已.能否说具体点.能否用截图的方式表达一下.

网友:
哦,这个还真不知道,那是什么情况需要这样导呢

楼主:
比如说不是在一个项目中,原理图和PCB是分开的情况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