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修改画好的圆形变成半圆形?

楼主(2011-01-17):
在做TO92时发现改不了如下图.(记得有一次我能改的,没记下来,结果今天怎么弄都弄不到)请指点,谢谢.

网友:
那个圆形是silkscreen?可以在圆形的基础上add  line  应该可以修改,但是要输入坐标

楼主:
已解决,用3pt Arc +直线就可以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