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传一份液晶电视用电源板单面板PCB文件

楼主(2011-01-17):
上传一份液晶电视用电源板单面板PCB文件,用allegro画的单面板。

网友A(2011-05-12):
    为什么PCB图打不开啊 我16.2的都打不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为什么PCB图打不开啊 我16.2的都打不开

    要用16。3

网友:
    谢谢,非常好,看过了。

网友:
    牛,全部用SHAPE画出来的板子

网友:
    收藏起来到时候估计用的到

网友B(2014-09-20):
    请问楼主与pin相接的地方基本上都与pin同宽了,请问是为什么?

网友C(2015-01-30)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楼主与pin相接的地方基本上都与pin同宽了,请问是为什么?

    工艺问题  走线尽量不要超过pin宽度 一是做出来焊盘变形 二是引脚密集的由于mask增加 导致邻近焊盘间距偏小

网友(2015-03-04):
引用 网友C:
工艺问题  走线尽量不要超过pin宽度 一是做出来焊盘变形 二是引脚密集的由于mask增加 导致邻近焊盘间距偏 ...

那请问能不能走比较细的线呢?另外使用allegro的话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走出这种线条

网友(2018-01-05):
    回复看看再说吧

网友(2018-07-04):
    非常好,看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