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芯片输出电压偏高?

楼主(2011-01-18):
有谁用过LM2678-12V吗,之前用的一直很好的,最近出现3块PCB该芯片输出电压都为17V不是12V,电压是慢慢上升的,一直到17V左右,没有负载,输出与其他负载的导线都割断了。

网友:
具体没有用过。不过建议你仔细检查一下端接的电阻是否正确。输出与其他负载都割断了只能证明负载对输出的电压没有影响,建议测试一下输入电压是否正常。另外该电源芯片是否是独立的,还用跟其他电源芯片有联系。建议仔细查查。如果原理图没有错的话,这种问题多半是短路之类的小问题。

楼主:
谢谢LS.坏板上的芯片换成好板上的芯片故障依旧,所以断定是PCB的问题,而且输入电压小于23V,输出是可以稳定在12V的,可是输入电压从23V慢慢上升(未超过Datasheet),输出也跟着上升,我们的板子是30V供电,当输入30V时,LM2678的输出都变成17V了。

网友:
你检查一下电路,看有没有空焊的

网友:
楼主提到没有负载,是否该接上一定的负载再测呢?

网友:
喜欢这样的分析讨论 哈哈 小弟学习了

网友:
是不是要加负载啊?我以前就遇到过DC-DC芯片不加负载,测量输出电压偏高的情况。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升高,PCB上是不是有部分短路的情况啊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大家,原因找到了,果真是因为没有负载,这个芯片输出就偏高,看来对开关电源的原理还需要仔细研究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