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建椭圆形的焊盘一定要先建Flash symbol吗

楼主(2011-01-18):
allegro中将LQFP IC 的焊盘建成椭圆形的一定要先建Flash symbol吗 ?有没有别的办法?谢谢!

网友:
如果你使用負片(如電源層、地層),那就必須建Flash symbol,如果不使用負片,只使用正片就不用了

网友:
大哥,正片和负片都可以不建立FLASH焊盘的,都可以正常使用的,只不过有个问题,就是不容易焊接而已,板子不会有功能问题的。目前我们公司的板子就是这样做的,而且是我做的。

网友:
LQFP IC 的焊盘是贴片的,不需要Flash symbol,只有通孔类pad才需要Flash symbol

网友:
通孔类内层出负片时需要热风焊盘

网友(2011-11-10):
椭圆形过孔的热风焊盘怎么做?

网友:
PAD的形状可以选的呀,其中就有椭圆呀,只有不规则的形状才要SHAP,也不是FLASH没关系
我相信表层的没有人负片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