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ADS2005 SP2 LICENSE 问题

楼主(2011-01-18):
请问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,安装好pads2005 SP2 后,license也安装OK,但是每次重新开机后打开都提示license 过期,是在DEMO模式下运行,必须要重装license 才可以正常使用。
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?

网友:
提示什么你最好截个图
1.有可能是你的系统时间不对
2.也有可能你的license根本就没装好

楼主:
没有别的错误提示,就是提示将运行在DEMO模式下,可其它电脑一样的安装方法,没有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