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设置 总线和其他线之间的间距

楼主(2011-01-18):
现在遇到一个问题,我们在设置线间距的时候,都是设置某一根线和另外一根线之间的间距,我现在画的PCB,用到了DDR2,所以我不得不将数据总线和其他线之间的距离设置大一点,我不知道如何单独设置,请高手赐教

网友:
可以设置网络规则NET

网友:
    同意楼主观点!

网友:
    具体一点就是可以设置网络规则,具体操作setup-Design Rules-net,然后把DDR的一组线全部选上,然后设置Clearance。同理设置Class也是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