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TAG口有哪几个根?有哪些脚是可以省掉不要的?

楼主(2011-01-18):
5金币
RT   JTAG口有哪几个根?有哪些脚是可以省掉不要的?
因为我的封装太多脚了,我想重做小封装,把封装无用的脚删去。

网友:
通常一般 JTAG 必要的信號有 TRST, TDI, TDO, TMS, TCK, TDO, RESET, VCC, GND.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。

网友:
TDI, TDO, TMS, TCK,VCC, GND六根线即可。

网友:
如果省略了 RESET pin, 則 Trace32 或是 ICE 無法對受测设备(DUT) 下 RESET command, 就會無法 restart program, 在 SW debug coed 時候, 有時候會造成使用上非常不方便.

网友:
2楼的说的有道理!!

网友(2011-04-13):
TDI, TDO, TMS, TCK, VCC, GND.

网友:
一般是通用接口。自己做的话可以省略空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