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,可控硅在交流通路的情况下如何关闭

楼主(2011-01-18):
如下图所示:
请教下,可控硅如何关闭,谢谢!

网友:
k端的電壓等於 G端 電壓, 或是 G端 floating 時候, 當 230Vac 為 AK 端的逆向電壓時候, SCR 自然就會 OFF.

网友:
导通以后通过的电流小于擎住电流,之后会自然关断。注意如果是感性负载有时候电流维持正向,电压是反的还会继续导通。不是一加反压就截止。

楼主:
双向可控硅,如两端电压加的很高,会不会击穿?

网友:
看你的TRIAC规格,耐压是几伏。耐压600V以上,额定电流20A的双向可控硅就有很多的。
如果MCU和市电隔离的用OP控制

网友(2011-03-11):
    流过电流小于最小导通电流时就关闭

网友:
    同意楼上各位的说法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