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

楼主(2011-01-18):
Processing Rule : Broken-Net Constraint ( (All) )
   Violation         Net GND
     Warning - net contains unplated pads
   Violation         Net G2
     Warning - net contains unplated pads
Rule Violations :2
这个是在protel   DXP2004的DRC检查的问题,网络连通性,我检查了是没有问题的怎么老是报错,请高手指导一下,是那里有问题,如何更改?

网友:
unplated pads 看看跟这个网络连接的焊盘是不是非金属化

网友(2011-07-12):
你焊盘属性检查一下,看是不是没有金属化

网友:
检查网络上的焊盘,勾上plated选项,。
选项在焊盘的Advanced里的Plate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