询问一个参考面的问题

楼主(2011-01-18):
现在用一棵芯片,内核1.8,io3.3,因为内核电源引脚和io是交错的,所以我用了两个电源层,那么,用io电源供电的走线以内核电源平面为参考层会不会有问题呢?9 o$ B" s, `4 t

网友:
最好不要,I/O 雜訊會耦合到內核電源。

楼主:
对信号完整性有没有什么影响?会影响回流吗?

网友:
记住一条:数字地如果不经过处理,天生的就是不是0电位,就像鸭子在平静的水面上不断拍翅膀一样,单点多点的接地都是为了防止他影响到别的地,进而影响到别的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