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,谁会玩report,想在BOM 里加一列Part number,求助高手

楼主(2011-01-19):
(图片)

网友:
很简单的吧

网友:
1.选中元件,Ctrl+E,添加新的属性My Value。

2.将My Value添加到BOM表中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高手的解答.
因为是很早的board file,原理图找不到了,HW要check BOM 里面的料号part number,
我的意图是从Allegro板子里面的report出来BOM,可是BOM里面没有Part number这一列,
那个report下面不是有个new/edit吗?
我就想 能不能把Part number编辑在BOM里,这样便于check 料号.

网友:
这要看出网表时的设置了,如果网表中包含Part number属性就可以从brd中导出来,否则恐怕就不行了。
Tools-->Reports-->Edit

看一下有你需要的Part number没有。

网友(2011-06-22):
回复 网友B:

问题解决,请参照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4530&extra=