旁路电容直接接电源层和地层,芯片电源也是直接接的电源层和地层,这样电容还有作用吗

楼主(2011-01-19):
    如题,他们离的不算远,300mil吧
    就是直接接到电源层和地层了

网友:
    电容没用了   芯片电源要从电容过来

网友:
    最好是靠近放置

楼主:
    哎呀,这可怎么办哦

网友:
    呵呵,没有用,那样起不到滤波的作用了,一般滤波电容都要靠近芯片管脚放置,而且都要是从芯片管脚出来再接到电容再打孔,

楼主:
    我把它改了,在电源层布线,灌铜到电容,再从电容拉过去,

网友:
    电容最好是靠近引脚放,太远的话起不到作用的

楼主:
    我已经改了,全部放到芯片地下,靠近管脚了

网友(2011-03-27):
    学习不少东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