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单面板时如何在布线过程中加入跳线?

楼主(2011-01-19):
如图所示,这是单面板中很基本的东西-跳线,但在allero里似乎单面板成了个大问题.也就是用跳线来代替双面板中的过孔与底层走线望高手给于指点.

(因为走线前不知道哪里会用到跳线,要早知道可以在原理图中加用jumper应该就可以了)

网友A:
设成双面板,走线的时候跳线走底层,出gerber时只出顶层。
试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成双面板,走线的时候跳线走底层,出gerber时只出顶层。
试一下。

是个问题,看来只有去做个PCB封装,用到时再到原理图中更新电路图重导网表了.

网友A:
还有个问题,跳线两个pin间距设多大?
实际可能会用到各种长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个问题,跳线两个pin间距设多大?
实际可能会用到各种长度。

这种跳线一般有4mm到20mm,再短再长一般就不会有用到了. 看来只有做跳线封装,用到时再到电路图中更新电路再生成网表再导入了.
Protel绝对不会是这样繁锁,哈哈,看来单面板还是Protel的天下. 还好一块电路板一般不会用到很多跳线.因为成本和人工问题.都会尽可能地不用.

网友:
相关主题有价值

网友B:
把位置留出来便可,不用加什么封装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位置留出来便可,不用加什么封装

为什么呢? 不加封装哪来的焊盘呀?请指教?

网友C:
Allegro已经强大到无视单面板了!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llegro已经强大到无视单面板了!:)

 连个单面板都做不好还谈什么强大,只能说世上没有完美的人完美的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