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v2007.5不能在win7下装吗?

楼主(2011-01-19):
    我的win7是32位的,一运行安装程序就提示error creating start manu entry for mentor install,然后安装就终止。
    请问有谁在win7上装过2007.5这个版本没有?是不是不支持win7啊?才买的新电脑,不想再装XP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唉,郁闷啊。发现2007.5的发布时间是在win7之前。。。。
      是不是2007.9的可以在win7上装,装好后可以打开05的程序和库吗?

网友B:
放心,支持win7的,只是安装前要修改安装程序的兼容性以及关闭360等一些安全防护软件!我的电脑是win7的,已装05,07.8和PAS!

网友:
绝对保险期间,建议你在电脑上面装个双系统,把mentor,candence之类的软件直接安装在xp下面,我的就是这样做的

网友:
双系统怎么装呢,我卸了WIN7,现在装XP

网友:
没必要吧!WIN7是可以装这些软件的!实在不会,百度一下!

网友:
我在Win7下安装成功过,但使用中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,例如DxD和Exp的Cross Probe会突然disable掉且不能回复,在Exp中选中很多器件移动时会比较卡(绝对不是显卡的问题)。后来问过MG的人,回答是Win7只是EE7.9的reference system,也就是说EE7.9主要是支持WinXP的。所以建议你在WinXP下使用。

楼主(2011-02-27):
我还是装EE7.9了

网友B:
安装软件时,修改其兼容性就可以了

网友(2011-07-21):
引用 网友B:
安装软件时,修改其兼容性就可以了

怎么改啊,上传个教程啊,谢谢了

网友(2012-05-21):
引用 网友B:
放心,支持win7的,只是安装前要修改安装程序的兼容性以及关闭360等一些安全防护软件!我的电脑是win7的,已 ...

兄弟,能否分享一下ee7.8呢,非常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