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没有电性能的焊盘

楼主(2011-01-19):
建没有电气性能的焊盘,在进行Check时提示如下的画面要怎样处理?谢谢!

网友:
必须建一个隔离焊盘,否则,如果是一个安装孔,螺丝会造成电源层和底层短路

网友:
楼主貌似是建了一个非金属化孔。
非金属化孔的这提示没关系的,用的时候注意就行了。

楼主:
就是一个非金属化孔,谢谢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