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孔为什么需要flash

楼主(2011-01-19):
如题flash是做什么用的,没有为什么不可以
还有开口宽度指的是什么,可以在下图说明吗?谢谢!

网友:
flash是用来与内层连接用的,比如说你打的过孔是与GND层连接的,那么这个过孔在GND层就会通过这个flash与GND相连。打个比方:在一个大的水管里再插入一个小的水管,把水管分为6层,小水管想在第3层与大水管相连,那么小水管就在第3层伸出这个flash与大水管相连,而其他层都没有。开口宽度 应该就是指图片里的左边一片shape与上边一片shape的距离

网友:
不要也是可以的,只不过,是全部链接在一起的,没有所谓的散热焊盘而已,也可以正常使用的,但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,就是大的GND的原件,不好焊接,散热快

网友(2011-05-11):
是不是via不需要flash,而只有需要焊接的孔才需要flash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