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CB走线

楼主(2011-01-19):
在布局走线时总感觉找不到方法,请问大家,是布局完成了才走线,还是边布局边走线,有没有什么要领

网友:
布局完了再走线  ,  走线个过程中进行布局的微调

网友:
我觉得这要看各人了,有时候我们设置的间距不晓得够不够走线的时候,我们就可以先大概的把这部分走一下,看看效果,然后再做整体的修改,如果说顺序嘛!肯定是先布局在走线啊,你都不把元器件放好,我怎么走呢!无论怎么走,到最后布好这块板就行了!

网友:
我觉得要看情况,如果板块比较简单,可以连走线连布局,如果密度比较高,先布局大方向再微调布局走线比较合适!

网友:
每个人习惯不一样,一般我是会整个模块的布局走线,以及定下从左至右,从下至上,这样不会到后面因空间不够再来调整空间

网友:
同意二楼!

楼主:
谢谢各位指教,本人的板已经布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