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中如何将不用的网络鼠线隐藏

楼主(2011-01-19):
谁会啊帮小弟一把,谢谢!

楼主:
比如说将GND的鼠线隐藏

网友:
鼠标右键,选择网络----选择你要隐藏的网络------右键选择view nets----点击对话框右边view里你所选的网络-----在右下角traces plus  the....和none两个打勾,就ok了

网友:
同意楼上意见

网友:
三楼写的好详细啊

网友:
view->nets

将需要隐藏的网络添加进来

然后如下图设置:

网友:
还是版主jimmy最牛叉。。。

楼主:
谢谢 ,问题解决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 问题解决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你这个方法 我没学会啊  选项里面没有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Ctrl+M是飞线最短化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看他那意思,就是要飞线最段化,就直接Ctrl + M了。虽然他问的是如何将不用的网络鼠线隐藏。

网友:
    Jimmy回答的是3楼的图片解说版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4楼的解说版还好啊,,姐姐

网友:
七楼板主的方法好,  命令是:ctrl+alt+N  就出现那个菜单了

网友:
那个,我其实想说4楼的,谁知道没看清楚看成3楼了,给4楼点鼓励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Shirly姐姐真是好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