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 急

楼主(2011-01-19):
想问一下 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,我的power pcb 画图的时候不能编辑封装????

网友:
借用Jimmy老师的一句话,“无图无真相”。。。

网友:
2007及以上版本无法在PCB设计中进行封装编辑

网友:
9.2的 可以先单独编辑好了然后在PCB设计中 update form Libraries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们公司用的是power pcb 4.0,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,是我的pcb板都快画好了,想编辑器件,不是可以选择器件点右键
 edit  decal ,直接编辑吗,但不知道怎么搞的 那个显示的是灰色 用不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真相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真相

网友:
你确认一下你的PCB中:

此器件是否和其他器件被做成reuse或者union,如果是,要先打散才能编辑

二楼朋友说的图是指你的PCB文件.

网友:
    9.1可以先单独编辑好了然后在PCB设计中 update form Libraries
    9.2的转换软件有问题,我把它 卸了,换9.1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没有做reuse或者union  是pcb里面的所有器件都不能编辑了,打开其他的pcb也还是一样

网友:
    把你的pcb在你同事的电脑上打开试试看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在别人的电脑上打开都可以

网友:
    那你的软件应该出问题了

网友:
    那就是你的软件有问题了,把它关掉重新打开呢,把你下面打开的跟右下角显示的都关掉再试试呢?如果都没用估计要重装了

网友:
    你可以在你同事电脑里修改好了导出ASC,再在你电脑打开试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哦  那可能是的吧   一直用的都很好 就是前天不知道怎么编辑不了 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