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PADS里class的操作问题

楼主(2011-01-19):
请教一个关于pads里class的操作问题,如下:
我原本将几个NET建了一个CLASS,现在我想将一条选中的NET加进去,但是没有成功
请教一下,望指教,谢谢!!!

网友:
先解冻现在的CLASS,然后把要添加的网络加入,然后在CLASS即可实现

网友:
在PCB中,选中你要添加进来的网络

右键,make class,

add to existing class(添加到已存在的class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再请教一下,解冻如何操作,,,补充一下,我用的是2005版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!第二幅图我出不来,,,我用的是2005版,不知道是否有此功能

楼主:
最新情况:
1.我无论在版子上或在边栏的“NET”栏里选中1个或多个NET,COPY再PASTE到CLASS即可实现我上面的问题

注: 但是有一个问题:“我选择的多个NET里,如果有一根已经在CLASS里则所选的NET都无法PASTE到CLASS里

网友C(2011-10-10):
有学会了一招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学会了一招

哈哈,那你要怎么谢我

网友:
    class有什么用啊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    哈哈,那你要怎么谢我

可以理解为建一个组,方便对整个组的元素进行统一操作。

网友(2011-12-23):
    class有什么用吗?怎么用啊?版主能不能做个图文教程,普及一下哦!O(∩_∩)O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