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/DA模拟数字共地问题处理

楼主(2011-01-20):
  如果AD芯片分别有数字电源,模拟电源,数字地,模拟地
那可以将数字与模拟分开,在AD芯片下方(背面)加一磁珠。
数据信号回流从AD芯片的数字地管脚上,不会过磁珠。
磁珠只是提供一个直流参考电平,同时又防止高频谐波干扰
(如果AD芯片内部已经做了模拟数字共地处理,外面可以不再共地)
  个人觉得从AD转换的原理思考,比如逐次比较性的AD,8位AD内部应该有256个比较器,比较器的输入端为模拟信号与参考电压分压后的电平。
比较器输出为高低电平,就是数字信号。所以说一定需要共地,但共地处应该不会有多少电流经过。只是做参考电平。
如果是这样,比较器是核心,之前可能还模拟信号的放大等电路,那么应该接模拟电源与模拟地。比较器之后,可能还有驱动接口电路,或单端转差分电路,这些供电将是数字电源和地。
D原理类型还有好几种,这里只举例说明一下。
  只是个人理解,希望各位多指正。

网友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39-1-1.html
楼主参考下这个帖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