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导入PCB问题帮忙一下

楼主(2011-01-20):
大[家好!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理图导入PCB时为什么有些导线没有连接起来,有好多都是空的,这是为什么啊

网友:
你用的不是正版吧

网友:
至少 你的说你用的什么版本撒!

网友:
有可能跟封装有关.

网友:
很多原因,具体点!

网友:
可能是做封装时,原理图的封装引脚是字母的,而PCB的封装则是数字的,就对应不了的原故.

楼主:
我用的是AD9,封装是我自己画的,用软件自带的就行,这是为什么啊

网友:
1检查封装准确无误,你自己做的封装脚位的号码要和原理图中脚位的号码对起来.2检查原理图连接.

网友(2011-02-21):
封装问题

网友:
你的原理图生成网络表之后,你再把此网络表导入PCB的时候,肯定有很多的错误提示,你肯定没管,直接导入到PCB中去了

网友(2011-04-14):
如果元件封装有的话,没有连线。那就是你原理图中那元件引脚的线没有连接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