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课:传输线理论课后讨论帖

楼主(2011-01-20):
给出几个问题进行讨论喽
1.传输线的特征阻抗跟哪些因素有关
2.传输线的等效
3.传输线的损耗,交流阻抗和直流阻抗与特征阻抗的一个关系
4.关于传输线中返回路径的讨论
先想到这几个,大家有好的论题也可以提出来讨论下哦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非理想(跨slot)回流路径给电流分布造成的影响

网友B:
再引申一下,上图如果分割槽全部隔断,信号是怎么回流的?

网友:
如果是相邻的平面层完全隔段,应该是参考下下个平面回流,
如果所有平面层全部隔段,如果信号的频率足够高,那就会成表面波传输线.信号只在导体的表面传输.
Ps:本人没有通过仿真软件验证过,不知道具体的回流情况

网友:
    用的是啥软件仿真的!

网友(2011-09-19):
引用 网友B:
    再引申一下,上图如果分割槽全部隔断,信号是怎么回流的?

    你好,信号必须构成回路才能进行有效传输。所以肯定有返回路径的。如果返回路径是个面,那就是贴着表面寻找最低阻抗的回路。高频时(上升沿)走最低电感路线,低频时(上升沿之后的平滑部分)走最低电阻的线路。
如果返回路径是条线,那么信号的高频依然走最低阻抗的线路。这时电感应该不能起主导作用。而是电阻起主导作用。
    假设全部隔断,考虑极限一点,两个切面之间有微弱的电容,可能传导回去一点。但信号只有上升沿能过去微弱的一部分,而信号的平滑部分将一点都过不去。 构不成回路,也就相当于分割点开路,信号会在此处反射回源端。

网友:
    1.传输线的特征阻抗跟哪些因素有关
    2.传输线的等效
    3.传输线的损耗,交流阻抗和直流阻抗与特征阻抗的一个关系
    4.传输线中返回路径的讨论

*(&^%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$#@$%
传输线的特征阻抗跟电容、电感、电阻有关系,电容分与回路的互容及与其他线的互容。电容计算公式为 ZC=1/2π*f*C 计算出容抗后将回路电容和串扰电容叠加。
    电感为自感和互感,电感计算公式ZL=2π*f*l  同样计算出感抗后将所有值叠加。电阻主要是趋肤深度,Z=P*D/W*趋肤深度  ;但在高频时趋肤深度与电容和电感相比,没有上面两个影响的大。
再具体一些,电容主要影响因数为 ,导体距离、导体重叠的面积、导体重叠面积之间的介质。
电感主要影响因数为:导线周围的磁力线圈匝数。主要为导体中的电流、导线长度、导线的横截面、相对应的附近导线中的电流和方向、导线介质。
    总的来说,电容就是接收电力线的多少,多了电容就大;电感就是磁力线圈的多少,多了电感就大。
得到了电感和电容,即可求的传输线的特征阻抗。反过来说 就是特征阻抗与以上所述都有关系。
2.传输线等效, 主要看频率。分析是电容主导还是电感主导还是电阻主导。具体问题具体建模。
    3.特征阻抗仅与上升沿有关,即仅与电压变化有关。过了上升沿(电压不变化),电流感受到的就不是特征阻抗。而是电路的总体阻抗。
    4.这个在我上面的回复里。

¥#@¥#¥¥¥¥¥¥¥¥¥¥¥¥¥¥¥¥¥

呵呵抛砖引玉,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。以上说的不一定对,仅是我个人理解,希望有人指教使我醍醐灌顶。

网友:
    全断开电场分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