灯板要加光敏电阻,怎么加啊,有没有谁有参考电路?

楼主(2011-01-20):
5金币
RT
灯板要加光敏电阻,怎么加啊,有没有谁有参考电路?
急啊,新手不会啊

网友:
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要用光敏电阻控制灯板,如果是这样其实电路很简单:
两只NPN的三极管加三个电阻组成开关控制电路,如果LED很多就需要加一个MOS管过电流,
做开关电路应该明白吧!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能不能给我参考电路图啊,我好照着做

网友:
用光敏电阻控制第一级的电路的通断就可以,方法有很多

网友:
4楼的成本太高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那能不能提供一个低成本的啊,多谢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做了两个电路,帮我看一下做得对不对,我想用两个PNP的。

网友:
7楼的第一方案可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