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我想让15.7和16.3共存,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,谢谢

楼主(2011-01-20):
大家好,我想让15.7和16.3共存,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,谢谢

网友:
可以共存啊,用cadence 的switch release切换

网友:
可以详细说下吗,我也 想学习下,谢谢。

网友:
    如何共存,说说呗

网友:
    是啊~我也正想2者共存呢!!

网友:
    安装完就会有Cadence SPB Switch Rellease  在开始→程式集里

网友:
    15.7正常安装,16.3暴力破解,最简单
安装与破解方法 自己搜索,论坛里很多

网友(2011-04-28):
    安装顺序要注意否?

网友:
    好像不行哦。

网友(2011-07-09):
    到底行不行啊?

网友:
    先裝15.7,後裝16.3 共存沒問題

网友:
    随便先装哪个都可以,我装了三个版本的allegro  15.5.1 ,15.7和16.3.

网友(2011-08-08):
    12楼有详细的过程么?

网友:
    是装一个破解一个还是全部装完再一起破解?

网友A(2011-09-15):
    两者安装完成了,怎么16.3可以,15.7就不能用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者安装完成了,怎么16.3可以,15.7就不能用呢!

一次只能用一个,因为共用了好几个环境变量,但是一个环境变量不能有两个值,需要进行切换才能用另外一个版本,还有,license也需要切换到相应的版本

网友:
license也需要切换到相应的版本!
也试过,但是好像还是不行啊,有两个license manager(15.7,16.3)

不知什么原因!

网友:
5280@gwr;C:\Cadence\LicenseManager\license.lic;添加环境变量就可以了D:\Cadence\license_manager\keygen_new\license.da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