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pcb文件转为brd文件后能打开但是打开之后所有器件之间都未连上

楼主(2011-01-20):
如题,我通过先把pcb文件转为max文件再转为brd文件后能在cadence 16.2里打开,也能显示布的线,但是所有的飞线都在,也就是说所有的元件都没连上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能不能解决。求助!

网友:
用change指令试试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您了!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啊?再次感谢!

网友:
edit-change
options里选择cline,
find全部不选
然后使用鼠标圈上有所走线,看能否连接上
或者你把板子放上来看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恩,我把我转之前的pcb图和转之后的brd图都附上您看一下,麻烦您看看是什么问题,或者您能转成功吗?谢谢您了!

网友:
看了,转了之后有错误,本来应该是cline的线,转成line了
所以没法连上,最好自己手动连连,而且转了之后层没对上!只能作为参考看看吧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他这个是因为在protel布线的时候就布的不好啊还是在转的时候的设置不对啊?那如果我转其他的pcb文件也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吗?您之前转成功过吗?谢谢!

网友:
建议你学习allegro时不要把思想还停留在protel上,潜心学习allegro吧,从头开始,allegro和protel差别还是很大的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主要是我现在有一个通过Protel 99se布好线的高速板等着制版,想通过Cadence中的仿真进行一下检测与修改然后再送去制版,所以想转化一下。所以我想问问有没有可能转化成功,要不能的话我就检查一下就送去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