负片焊盘显示疑问

楼主(2011-01-21):
如图所示,图中有4个过孔,我理解平面和过孔关系,要么连接(如图中上面右边所示),要么不连(如图中上面左边所示),图中下面两个过孔和平面是不连的,应该如上面左边那个所显示的那样,但是图中那样显示我就不理解了,谁能指点一下?谢谢

网友:
应该是 你的平面层设置的是正片,将其改为负片,就可以看到热风焊盘与反焊盘了,在
setup/cross-section中

网友:
你试一下吧

网友:
积分怎么有低了

楼主:
谢谢你,不过好像不是你说的那样

网友:
现在回帖很有意思啊,被钱扎进了医院的

网友:
楼主可否将.brd上传?

网友:
取消网络高亮试一下

楼主:
谢谢楼上,问题解决了

网友:
看起来好像是你避让了一下铜皮,负片不需要避让的

网友:
via设计上可能存在问题,还有就是显示选项没有打开

网友:
你看看它的属性是什么样的?正片应该是直接十字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