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单面板时怎么将丝印框和元件位号放在背面

楼主(2011-01-21):
单面板底层布线,如何将丝印和元件位号放在顶层?

网友:
直接编辑元器件,把丝印放到底层即可拉

楼主:
板子是已经画好了的,只能重新编辑元器件?

网友:
出光绘时,在顶层丝印层添加底层丝印信息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以前都是将PCB文件直接发给PCB生产厂商的,光绘还没弄过

这是第一次用PADS来画板,插件(不包括贴片元件)的丝印层还是不知道怎么弄到背面

网友:
选择要变层的丝印,改变属性到Silkscreen Bottom层.

网友:
我的意思与6楼一样

网友:
支持4楼jimmy哥哥

网友:
其实很简单,弄弄就会了。在你CAM里将silkscreen Top里的是指改成如图就OK了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解答
其实在画板的话是没有这个问题的,就将插件元件放在顶层,贴片放在底层。

晕的是,托别人画好的板是将插件和贴片全放在底层去了,如果都是电容,二极管这类两个脚的元件的话就不用改板子了,将丝印改到顶层就OK了,多个脚的话就只能改板子了。

CAM自己再琢磨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但是底层丝印和顶层丝印因镜像发生冲突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单层丝印正常出GERBER,只是要板厂注意在做的时候把菲林的药膜面变更下就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