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 09能输入中文吗

楼主(2011-01-21):
想在板子上印汉字,在输入框里能显示,但是在PCB中是乱码

网友:
选下字体,再输入汉字;
你如果吧PCBDOC文件转成99格式的话那么就是乱码了。
最好出gerber吧那些汉子复制过来坐成库。

楼主:
谢谢,我试试看

网友:
能显示汉字呀,刚做了块显示汉字注释的板子@

网友(2011-02-25):
能显示中文
font选择truetype就可以了

网友(2020-07-30):
当然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