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 09 导出 STEP文件问题

楼主(2011-01-21):
可以存成STEP文件,单是只有板子的轮廓和部分通孔,走线和层信息都没有了

有了解的帮下忙吧,谢谢了

网友:
你要把控输出的话必须自己放置Polygon pour couout 并且降属性设置成PCB切割属性,这样才能输出孔位,走线你要输出不知道有何用意,你选择了走线输出会导致dxp输出step文件错误的.做结构其实这些东西没啥太大的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