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置了网络颜色的焊盘无法显示?

楼主(2011-01-21):
                板子上所以处在设置了颜色的网络上的焊盘都和走线一个颜色了,无法显示焊盘形状,见附件途中几个圈圈所示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,怎么样解决?   我用的是pads2007      谢谢啦!

网友:
如果你把某个网络设置了颜色,那这个网络的孔也会显示为这种颜色
如果要看孔,有两种选择
一是把设置的颜色去掉
二是无模命令O,透明视图模式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 谢谢song87016!@那PADS在这点上还是不那么完美呀   哈哈

网友B:
VIEW----NETS----color traces  by n....把勾去掉就OK 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IEW----NETS----color traces  by n....把勾去掉就OK 了

这样的话就只有焊盘显示为指定的颜色了吧?
通常是希望走线显示为指定颜色的
不过谢谢啊,刚发现原来还能这么设置,PADS总是不断的出现惊喜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鼠线的颜色是可以设置成不同的颜色颜色来给你区分的,你只要右键----选择网络----然后选择你要改变颜色的网络然后右键--view nets里就可以设置了,如果走线也跟自己设置的颜色一样的话,那整个板子看起来不就太花了嘛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