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,PADS LAYOUT里【唯独地线】打不了过孔,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1-01-21):
其他网络的走线可以随意打过孔,地线网络在走线的时候死活打不了过孔,只能用选择网络添加过孔的方法。

郁闷!!大家说说是因为什么原因啊??多谢哦!!

网友:
地线的过孔没有允许吧

网友:
检查规则

网友(2011-02-28):
有可能是没有相应的孔对应网络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