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高手能用【具体例子】说明一下什么是【单点接地】和【多点接地】啊?

楼主(2011-01-21):
RT!最好配图片。

谢谢!

网友(点评):
传你的pcb给我,抽空示范给你看,Andy QQ:1411570752

楼主:
有没有相应的PCB走线方法啊??谢谢!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,应该能明白了吧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2楼说的已经很明白了,就是那个意思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分别有什么利弊啊?

网友:
工作频率低(<1MHz)的采用单点接地式(即把整个电路系统中的一个结构点看作接地参考点,所有对地连接都接到这一点上,并设置一个安全接地螺栓),以防两点接地产生共地阻抗的电路性耦合。多个电路的单点接地方式又分为串联和并联两种,由于串联接地产生共地阻抗的电路性耦合,所以低频电路最好采用并联的单点接地式。

工作频率高(>30MHz)的采用多点接地式(即在该电路系统中,用一块接地平板代替电路中每部分各自的地回路)。因为接地引线的感抗与频率和长度成正比,工作频率高时将增加共地阻抗,从而将增大共地阻抗产生的电磁干扰,所以要求地线的长度尽量短。采用多点接地时,尽量找最接近的低阻值接地面接地。

工作频率介于1~30MHz的电路采用混合接地式。当接地线的长度小于工作信号波长的1/20时,采用单点接地式,否则采用多点接地式

浮地式即该电路的地与大地无导体连接。其优点是该电路不受大地电性能的影响;其缺点是该电路易受寄生电容的影响,而使该电路的地电位变动和增加了对模拟电路的感应干扰;由于该电路的地与大地无导体连接,易产生静电积累而导致静电放电,可能造成静电击穿或强烈的干扰。因此,浮地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浮地的绝缘电阻的大小,而且取决于浮地的寄生电容的大小和信号的频率。

楼主:
多谢各位

有没有具体的PCB LAYOUT????

加强理解哈!

网友B:
pcb layout示例:

楼主:
楼上的是用什么版本画的PCB,用PADS2007打不开啊

网友:
頂起來,好文章

网友:
系统化的说明一个简单的问题,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楼上的是用什么版本画的PCB,用PADS2007打不开啊

pads9.3

网友:
看不了啊,我用2007,想看看实例,麻烦JIMMY转个低版 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cb layout示例:

jimmy,你是不是把Layout_Eval_串联单点连接和Layout_Eval_并联单点连接这两个文件放反了?

网友:
jimmy,谢谢你把资料与大家分享。

网友(2012-06-08):
用哪种软件看?

网友(2012-09-14):
分析到位

网友C(2012-12-25):
引用 网友B:
pcb layout示例:

额 请教一下jimmy老师,在这几个pcb里面的串联 、并联  、多点接地 ,如果不灌铜 单纯的用走线连接起来很容易看出区别,但是灌铜之后 ,所有的地也还是全部连在一起了哦 ,看不出串联、并联、多点接地,该在实际pcb走线怎么理解这几个哦

网友(点评):
功力不够。

网友:
    终于明白什么叫拓扑了!

网友:
单点接地,多点接地,浮地。请问下那个频率和波长之间的关系式是什么,知道频率怎么算波长呢?

网友(2013-04-25):
引用 网友C:
    额 请教一下jimmy老师,在这几个pcb里面的串联 、并联  、多点接地 ,如果不灌铜 单纯的用走线连接起来很 ...

同疑惑这个问题,单点接地了为什么还要铺铜啊

网友:
    好的东西要分享

网友:
    好学好问,这个很好!不动脑筋思考,这个很不好!

网友(2014-03-27):
单点接地的讲解确实不错。

网友:
这样的解说不好哦,要么理论一大堆,要么太简单的电路
有空谁发具体的pc版上来,我实战改一下 关于 GND 连接的方法,不同的pcb电路不同的做法。

网友(2014-06-28):
频率低的直接用一根GND LINE连接完整个板子 如果频率高的话 用平面 LINE出焊盘就打过孔 越近越好 注意过孔与过孔间的间距 防止平面被打破了 事实上连接不上的坏现象 仅此而矣

网友(2016-08-29):
    顶起来这个帖子